DM8168 DVRRDK SD启动

楼主:
由于CCS无法使用,想使用SD卡来启动板子,SD卡已经分区为两部分:fat32和ext3格式(已在评估板中试过,正确。并在自己的板子上试过SD卡能够识别)
DVRRDK版本是DVRRDK_04.00.00.03,在其dvrrdk目录下,使用make uboot_all编译形成MLO、u-boot_dvr.bin、uboot_NAND_DM816X_UD_DVR,并将其复制到SD卡的fat32分区(uboot源码修改为DDR3、796)
拨码已经拨到SD启动模式,板子上电后串口无反应,无法从SD卡中启动
另外,RDK中自带的SD卡分区脚本 mksd-ti81xx.sh 也试过了,也是无法启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或者跟什么有关

网友:
你好;
如果你是用mksd-ti816x.sh 制作sd卡,那不能启动 说明问题在文件编译上面,

还有启动模式拨码对了没有,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你是用mksd-ti816x.sh 制作sd卡,那不能启动 说明问题在文件编译上面,

还有启动模式拨码对了没有,可以检查一下

编译是按照DVRRDK(DVRRDK_04.00.00.03)中的dvrrdk文件夹下make uboot DVR_RDK_BOARD_TYPE=DM816X_UD_DVR命令编译,形成的MLO和uboot_dvr.bin,对于DVR的uboot,是不是还需要配置其他参数

拨码已经拨到SD模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是按照DVRRDK(DVRRDK_04.00.00.03)中的dvrrdk文件夹下make uboot DVR_RDK_BOARD_TYPE=DM816X_UD_DVR命令编译,形成的MLO和uboot_dvr.bin,对于DVR的uboot,是不是还需要配置其他参数

拨码已经拨到SD模式下

你好;
你的板子是ud works公司16通道采集的板子吗?

如果不是,建议用DM816X_TI_EVM来编译,我们一般都是参考EVM来设计板子的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M816x_AM389x_PSP_U-Boot#U-Boot_for_SD_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板子是ud works公司16通道采集的板子吗?

如果不是,建议用DM816X_TI_EVM来编译,我们一般都是参考EVM来设计板子的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M816x_AM389x_PSP_U-Boot#U-Boot_for_SD_boot

我的板子是根据合众达提供的16通道采集的评估板设计的,你说的这个文档我都已经看过了,我用DM816X_TI_EVM编译在评估板上测试可以,但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能启动,还有,对于uboot启动阶段,dvr和evm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