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DH9685A么

楼主:
DH9685A一直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能否将你的问题描述的更详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将你的问题描述的更详细呢

时序都是对的,就是没有输出,想看下你们用过的有什么经验,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实在找不到最后再考虑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
DH9685A是啥玩意来的?看上去挺高级的样子…
时序测量过没有?还是从程序上看时序是对的?
非MCU控制的管脚电平又怎样?

网友:
你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5438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