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CCA

楼主:
最近在研究CC2530 这款单片机,不带协议栈,只是使用2.4G的RF模块

现在使用场景是多个CC2530设备给同一个CC2530发送数据,就是所谓的一收多发的模式,为了避免通道拥挤造成数据丢失,打算使用CCA功能。

看数据手册看了N遍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操作CCA,希望做过这块的朋友能指导一二,谢谢。如果有历程更是感激不尽了!!!

网友A:
CC2530当普通RF用,很久之前也这么想过,用MAC层的一些特性可以实现自动重传,用于一主多从的数据碰撞场合。
2530的数据手册从我个人的看法,总是觉得不是开放的那么全面,建议下载TI官方的一个软件包大概的名称是TI-MAC-xx,其中xx是版本号。这个软件包还是蛮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建议看一下。
如果单纯的使用CCA的话不能发挥出使用2530的MAC层自动模式的最大特性,ti的普通cc系列也是有该功能的,官方有个关于CCA的an,建议去找找看。太旧不弄这些,不记得名字了

以上为个人的一些见识,仅做参考,自行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当普通RF用,很久之前也这么想过,用MAC层的一些特性可以实现自动重传,用于一主多从的数据碰撞场合。
2530的数据手册从我个人的看法,总是觉得不是开放的那么全面,建议下载TI官方的一个软件包大概的名称是TI-MAC-xx,其中xx是版本号。这个软件包还是蛮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建议看一下。
如果单纯的使用CCA的话不能发挥出使用2530的MAC层自动模式的最大特性,ti的普通cc系列也是有该功能的,官方有个关于CCA的an,建议去找找看。太旧不弄这些,不记得名字了

以上为个人的一些见识,仅做参考,自行评估。

谢谢楼上那位朋友的热心解答!

我已经下载了TI的 TI-MAC-历程了,还没有仔细看他包括哪些功能,希望能对开发有帮助!

要是有个简单的CCA功能使用示例就好了,看了TI 的很多历程都感觉写的过于复杂,流程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有点故意让人不好理解的意思!

你最后说的那句:ti的普通cc系列也是有该功能的,官方有个关于CCA的an

”CCA的an“是指的什么啊?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那位朋友的热心解答!

我已经下载了TI的 TI-MAC-历程了,还没有仔细看他包括哪些功能,希望能对开发有帮助!

要是有个简单的CCA功能使用示例就好了,看了TI 的很多历程都感觉写的过于复杂,流程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有点故意让人不好理解的意思!

你最后说的那句:ti的普通cc系列也是有该功能的,官方有个关于CCA的an

”CCA的an“是指的什么啊?不太懂!

CCA这个功能TI的其他CC系列的芯片也是有的比如CC112x等等这种,如果你仅仅是因为CCA使用CC2530的话,那我建议你使用其他低成本的

除了CCA以外2530当作普通RF来用一般是看重他的MAC层的一些机制

CCA的AN指的是CCA的官方应用报告,即App Note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A这个功能TI的其他CC系列的芯片也是有的比如CC112x等等这种,如果你仅仅是因为CCA使用CC2530的话,那我建议你使用其他低成本的

除了CCA以外2530当作普通RF来用一般是看重他的MAC层的一些机制

CCA的AN指的是CCA的官方应用报告,即App Note缩写,,。。

受教了!

选择这快芯片主要是基于2.4G频段考虑,另外也是考虑常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