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采集四路问题

楼主:
目前现在的问题是只能采样一路,不能采样四路,如何实现四路采样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判断ads1115已经转换完了,要把数据读出来?在什么时候判断第一路已经转换完了,转换第二路

网友A:
不能同时采集,一定是4个通道时分复用的。
DOUT管脚的下降沿是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标志。检测到此标志既可以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时采集,一定是4个通道时分复用的。
DOUT管脚的下降沿是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标志。检测到此标志既可以读数。

好像没有DOUT这个管教,您说的是不是alert/rdy这个管教?还有对应数据手册的哪个地方呢?我没看到啊?麻烦您给我说一声吧

网友:
真的是够了。。看数据手册老半天都没找到怎么能4个通道连续转换。。。一直不相信每次换通道需要重新配置一次。。这设计真是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