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详解一下这几个电路的原理啊!!!

楼主:
急求这几个电路的原理详解啊!!谢谢啦

网友A:
电路图画得好漂亮啊,不知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
哪里找的图呀,这么详,,,,

网友:
第一个,看下面的pdf文件,人家本来就是电压基准IC,直接用就是了。你还非得搞清楚原理:
查看详情

第二个,为非平衡电桥设计,用于测量小电阻的阻值。
IN2+为相对标准的3.3V/2,IN2-为3.3V/(2k+R)*1k
换算一下(IN2+)-(IN2-)=3.3V*R/(4k+2R),可以精确测量出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得好漂亮啊,不知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大家都在关注电路图是用什么工具画出来的,而不是关注他提的几个问题...

网友:
同关注 绘图工具
楼主请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