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比较器CAPD缓冲器是什么

楼主:
手册上CAPD是端口禁用缓冲器,缓冲器有什么作用?关不关它有什么影响?
手册IO口P1.1设置上关于CA的设置也有CAPD置为1为什么要置为1?

网友:
看楼主询问了好几个关于G2553比较器的问题。首先想问问楼主有没有看用户指南,也就是下面这两个文件(中英版),只阅读数据手册(Datasheet)是不够的。请先仔细阅读这两个文档,再回过头来思考自己的疑问,就会比较清晰了。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网友:
比较器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和相关的 I/O 端口引脚复合使用,这些引脚都是数字 CMOS 门。 当模拟信号被加载到数字 CMOS 门时,会产生从 VCC 流向 GND 的寄生电流 如果输入电压接近门的转换电压,就会出现寄生电流。 禁止端口引脚缓冲能够消除寄生电流的流动,从而可以减少整个电流的消耗。
CAPDx 位,当被置位时,会禁用相应的引脚端口输入和输出缓冲,如图 21-4所示。 当电流消耗非常重要时,任何连接到模拟信号的端口引脚都应该通过其 CAPDx 位禁止。
通过 P2CAx 位为比较器复用器选择输入引脚时,不管其对应的 CAPDx 位状态如何,该引脚的输入和输出缓冲都会自动禁止。

——上面内容摘自中文手册526页,说得比较清楚了。
比较器是模拟器件,而管脚是数字CMOS门。
在管脚设置为输入,且电平处于浮动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在VCC和GND之间产生较大的电流消耗。
如果某个管脚被设计成比较器输入管脚使用,那么该管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输入的是模拟电平。
出于低功耗考虑的考虑,需要将其CAPD位置1,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电流消耗。

网友A:
版主大人,你是单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人,你是单身吗

介是想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