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比较器A+P2CAx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我想让P1.3输入比较器,怎么设置?

网友A:
参考TI的历程吧,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TI的历程吧,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吧

查了不会啊

网友:
首先看
查看详情
第46页
ADC10AE.3=0,INCH.3=1,CAPD.3=1
接下来到
查看详情
第523页
CA3只能被作为下端的输入口,那么需要配置P2CA3=0,P2CA2=1,P2CA1=1
然后其他的配置…太复杂了,还是自己看523页那个图吧~~
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能实现的……

网友:
谢谢版主大人,经过实验,好像只用做到523页的配置就可以比较器P1.3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