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
使用IAR调试430板子的时候,总是连不上板子,出现下面的错误。
Thu May 22, 2014 09:09:59: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Thu May 22, 2014 09:10:00: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SD3)   Session aborted!

Option选项里面,Debugger选的是FET Degbugger
FET Degbugger选项里面 connection 是Texas Instrument USB-IF   Automatic

网友:
驱动程序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A:
没有驱动,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不是有个黄色的感叹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不是有个黄色的感叹号!

没有叹号,驱动正常安装的

网友:
可能是IAR没有检测到,今天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用ccs下了一次成功了,然后觉得是iar设置的问题,检查了一下,把仿真设置选项Setup标签下的Automatic电机一下发现能识别到LaunchPad,然后改成那个com口就好使了,然后再改成Automatic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驱动,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是不是有个黄色的感叹号!

是的,俩个黄色感叹号,MSP Application UART和MSP Debug Inte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叹号,驱动正常安装的

新手小白驱动安装不了,MSP application UART和MSP Debug Interface出现黄色感叹号,求大侠将驱动发送到邮箱961638720@qq.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