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_CURSOR_Show()函数调用,光标移动总是留下印记

楼主:
 自己在430上移植了一个GUI,在调用GUI_CURSOR_Show()函数时发现,光标移动后总是会留下一个印记,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导!PS:我的GUI移植过程中读像素点函数有问题,是不是这造成的?

网友A:
就是读点有问题造成的,把读点速度降低一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读点有问题造成的,把读点速度降低一点试试

速度很低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的,在单片机没有选择外部高速晶振时候速度是很低的,我想是不是因为读像素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很低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的,在单片机没有选择外部高速晶振时候速度是很低的,我想是不是因为读像素的问题造成的。

你先把屏刷成单一颜色,然后在都出来,看看是不是你写入的颜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