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搞蓝牙。我想请问,如果蓝牙模块和手机的蓝牙连接上以后,蓝牙模块往手机蓝牙发数据,手机上可以看到显示吗?谢谢!

网友:
手机需要有app软件的

网友:
谢谢!是不是下载一个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app理解为应用程序,通常是移动设备(手机和平板的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它是程序的统称,各种功能的软件都可以叫app,比如游戏app包括“神庙逃亡”,办公app包括手机office
这是百度搜的。我不太懂,大秦正声老哥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下了个华茂科技的蓝牙串口助手,发现AT指令根本发不出去。
请问谁用过这款软件?应该如何操作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