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的PCB加工厂家有哪些?

楼主:
  比较好的PCB加工厂家有哪些?麻烦推荐下。

网友:
兴森快捷

网友:
捷多邦PCB,需要打样请加qq:2861525374  咋祥聊!

网友:
这年头,做PCB的厂家真多

网友A:
我觉得嘉立创这家打样公司还不错,具体的你官网看一下吧

网友B:
我们公司选用的是:兴森快捷、深圳速成兴这2个电路板厂。合作时间比较长

网友:
syj专门印制线路板加工(铝基板,全玻FR4、94v0纸板、半玻及CEM-1)QQ800055586,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众一电路科技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嘉立创这家打样公司还不错,具体的你官网看一下吧

嘉立创适合打快板,我们验证结构一般在嘉立创打板,简单的验证方案可以,复杂不行,我有个板子焊两次就掉焊盘。特点,快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选用的是:兴森快捷、深圳速成兴这2个电路板厂。合作时间比较长

快捷我觉得没有之前几年合作顺心,工期慢,价格当然也比较贵,工程问题确认好几天,其实一般的4层以下板,加工厂都没有问题。如果涉及10层以上,盲埋孔之类的话,快捷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
众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