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怎样实现pwm触发的AD延时采样

楼主:
buck电路,在开关切换时刻用pwm触发AD采样,此时会出现较大的开关杂波,能不能延一段时间触发。现在是在ETSEL.bit.SOCASEL=2时直接触发一次采样,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延时一点的,比如延时10个时钟周期?

网友:
哪位提供一个思路或者一个方向就行啦

网友:
假如是在增减计数模式,在增计数时cmp事件为开通和减计数cmp事件是关断,COUNTER=PRD的事件在对称中心,可以选择在这里开始AD的SOC

网友A:
楼上正解!哈哈,和我想得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哈哈,和我想得一样。

你c2000玩得挺溜的吧?看了你的使用经验,挺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c2000玩得挺溜的吧?看了你的使用经验,挺有用的。

算是比较认真的初学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