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谐波是什么意思?在华成英的模电书上有介绍吗?

楼主:
原子的开发指南里边写到:
在 8 位分辨条件下,我们一般要求 1 次谐波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不要超过 1 个位的精度,
也就是 3.3/256=0.01289V。假设 VH 为 3.3V,VL 为 0V,那么一次谐波的最大值是 2*3.3/
π=2.1V,这就要求我们的 RC 滤波电路提供至少-20lg(2.1/0.01289)=-44dB 的衰减。
STM32 的定时器最快的计数频率是 72Mhz ,8 为分辨率的时候,PWM 频率为
72M/256=281.25Khz。如果是 1 阶 RC 滤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 1.77Khz,如果为 2 阶 RC 滤
波,则要求截止频率为 22.34Khz

网友:
一次谐波,就是基波。在楼主问题中,就是PWM频率。

网友:
一次谐波也就是基波,频率为基波频率的n倍的信号,就叫做n次谐波。至于1阶2阶滤波,1阶一般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可以组成一个滤波器。在1阶滤波器信号输入端加上一个RC组成的滤波器,就是滤两次,就是2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