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如何用的库的方式玩Nokia LCD 5110?

楼主:
我想大家知道TI的单片机可以用库的方式,也可用寄存器的方式进行开发。以LCD 5110为例,用寄存器的话,LCD的 几个脚可以这么定义:
int ret,ce,dc,din,clk;
#define    re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复位,0复位
#define    c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      //片选
#define    dc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       //1写数据,0写指令
#define    di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数据
#define    clk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5     //时钟

但是如果用库的方式呢?该怎么弄

网友:
装TI的controlSUITE。里面有TI的库文件

网友:
不管用库与否,引脚定义都可以这样做,也可以变的。

网友:
也没有用过,楼主什么时间整理好了记得共享一下哈,在这里帮顶一下。

网友:
可以用spi实现,5110貌是5线,需要28027多出一个引脚来做命令数据选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