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分主机和从机吗

楼主:
请问,蓝牙分主机和从机吗?比如我想用单单片机和手机蓝牙通讯,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蓝牙模块向手机蓝牙

发起连接请求。我搞了很久,老是连不上。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分主机和从机的
一般被叫着role 也有对应的一些profile咯

基本上手机可以充当多种role,看你的app加载哪种profile决定吧
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手机是主机,模块是从机,所以手机对应的是central,模块对应的是peripheral。

连接不上去的话,建议去下载bt的spec重点看一下GAP和GATT部分

网友:
谢谢!我还是不明白,蓝牙连接的话,有连接AT指令,从机能发出连接AT指令去主动连接主机吗?

网友:
如果只是用蓝牙当作一根无线数据线的话,用蓝牙的从机透传模式。蓝牙当主机比较复杂,什么广播模式啦什么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