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比较器CAOUT怎么作为TA计数器的输入?

楼主:
怎么把CAOUT设为定时器的捕获源?

网友A:
我今天真是无聊,帮你解答了3个一句话问题……
比较器的输出有3个,CAOUT,CCI1B和Set_CAIFG
其中Set_CAIFG是用来产生中断的,我们不管它
CAOUT可以作为内部输入或者输出,楼主当然可以将其通过外部电路接入到定时器的时钟输入脚,但是这样太复杂了。
我们最后来看CCI1B貌似这个变量是专门为定时器捕获准备的。
看zhcu032i.pdf的第21.2.8节,《比较器_A+ 用于测量电阻元件》
里面详细描述了CCI1B的用法。
如果还是不会,看第12章,关于定时器A的用法,里面有关于捕获功能的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真是无聊,帮你解答了3个一句话问题……
比较器的输出有3个,CAOUT,CCI1B和Set_CAIFG
其中Set_CAIFG是用来产生中断的,我们不管它
CAOUT可以作为内部输入或者输出,楼主当然可以将其通过外部电路接入到定时器的时钟输入脚,但是这样太复杂了。
我们最后来看CCI1B貌似这个变量是专门为定时器捕获准备的。
看zhcu032i.pdf的第21.2.8节,《比较器_A+ 用于测量电阻元件》
里面详细描述了CCI1B的用法。
如果还是不会,看第12章,关于定时器A的用法,里面有关于捕获功能的描述。

版主大人,可不可以给个配置代码 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可不可以给个配置代码 嘛。。。

没有配置代码,我也不可能帮你写代码的,自己看例程。
连什么资料在哪一页都帮你找出来了,再不会就说不过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