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Enpirion Altera SoC电源上电时序

楼主:
Lark Board看似简单的评估板的电源上电时序看似简单,里面实际隐藏了很深,看似EN脚都接的5V,却是上电时间却是不一样。
电源输入为笔记本电源的19V DC;
第一级通过LTC3855变换为12和5V;

LTC3855的上电时序RUN1,RUN2都是内部上拉,所以一上电电压都会起来。ss软启动设置的都是1nF,所以12V和5V最开始是一起起来的。

然后就是IO 3.3V启动了,3.3V启动EN接5V_VDD,一上电就会起来,通过外部的ss处接的电容15nF确定软启动时间;

上电后软启动时间计算为,具体看芯片资料,EN5366QI软启动时间计算为:TSS = CSS * 75KΩ (seconds)=1.125ms。

接下来就是1.8V了。

EN接的5V_VDD,因为5V已经起来了。所以1.8V也应该马上起来,外部没有ss电容,内部软启动。查看资料;

必须认真看EP53F8QI,From time ENABLE goes high,然后Vout rise time 是1.2ms,典型值。

如果不认真看内部的这些参数,却是不知道电源启动正常的时间。

然后就是2.5V,1.5V,采用的都是同一颗芯片,外部没有ss电容,内部软启动,EN也是接的5V_VDD;一上电通过内部软启动就会起来,具体看芯片资料;

具体启动时间

EN5339QI的软启动时间为1.4ms,就是上电后1.4ms后,对应2.5,1.5V启动。

接下来就是VTT,DDR3的参考电压了,0.75V,输入为1.5V,EN为3.3V_VDD,然后软启动ss电容为1nF,

一上电后的软启动时间为,EV1320QI对应软启动时间, ,由于ss电容为1nF,所以启动时间40us。

接下来是内核电压启动了,EN接的是5V_VDD,软启动电容外接电容为47nF,对应启动时间要看芯片资料。

EN5394QI的软启动时间为,TSS = (CSS * 65KΩ) ± 25%=3.055+-25%ms;

综上锁住,19V点接进来后

first 同时启动12V,5V;

second 经过1.125ms后启动3.3V;(EN为5V_VDD,输入5V)

          经过1.2ms后启动1.8V;(EN为5V_VDD,输入5V)

          经过1.4ms启动2.5V和1.5V;(EN为5V_VDD,输入5V)

          经过1.44ms启动0.75V;(EN为3.3V_VDD,输入1.5V)

          经过3.055+-25%ms后启动1.1V;(EN为5V_VDD,输入5V)

看似简单的启动,确实要认真看电路,看芯片资料,确定SOC启动时序是IO先启动,最后启动的内核1.1V。上面就是对应计算的时间。

以上是我所阐述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回帖指正。

网友:
好好好,很好!

enpirion是个好东西

网友:
大家大力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