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初始化参数讨论

楼主:
SSD1963初始化的一些参数:
unsigned int  HDP=799; //Horizontal Display Period
unsigned int  HT=1000; //Horizontal Total
unsigned int  HPS=51;  //LLINE Pulse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int  LPS=3;   // Horizontal Display Period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char HPW=8;   // LLINE Pulse Width

unsigned int  VDP=479; //Vertical Display Period
unsigned int  VT=530; //Vertical Total
unsigned int  VPS=24; // LFRAME Pulse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int  FPS=23; //Vertical Display Period Start Positio
unsigned char   VPW=3; // LFRAME Pulse Width
其中这几个参数是怎么来的?
unsigned int HPS=51; //LLINE Pulse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int LPS=3; // Horizontal Display Period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int VPS=24; // LFRAME Pulse Start Position
unsigned int FPS=23; //Vertical Display Period Start Positio
翻看了SSD1963的手册,还是没解决,不明白这参数是怎么就算的?有没有人知道?谢谢了

网友A:
这些都是根据屏手册来的,看看附件里面这几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根据屏手册来的,看看附件里面这几个参数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根据屏手册来的,看看附件里面这几个参数

我的手册上怎么没有这个图啊,你这个图是SSD1963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册上怎么没有这个图啊,你这个图是SSD1963的吗?

是液晶屏的  不是196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液晶屏的  不是1963

如果屏型号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参数就不一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型号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参数就不一样了啊!

是的

网友:
这些参数叫做porch,也叫前后肩,是用来调整刷屏的位置的,如果没有IC厂家的支持的话只能一点点调.....不过一般从15-20之间的某个值起调直到调整到屏幕刷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