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把$19.99(USD)给省下来了!

楼主:
MSP-BNDL-FR4133IR
目的:玩下红外接收,发射,看看FR4133红外学习效果
该板配套扩展板 BOOST-IR:$19.99(USD) 感觉电路不复杂!那就自己找个洞洞板焊个。

网友A:
你这是做了一个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了一个遥控器吗?

对!红外学习型遥控!,只运行了下DEMO,呵呵

网友:
视频挂了

网友B:
你的这个是先把遥控器的红外编码存入到单片机里面,然后在发射出去,是这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是先把遥控器的红外编码存入到单片机里面,然后在发射出去,是这样子吧!

按下COAY键,然后再按个你要存的“按键”。然后按老的遥控器,对着板子接收头,发送信号。就可以把老的遥控功能学习进来了!

网友B:
哦,好强大,可否分享下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好强大,可否分享下DEMO。

CCS里有的啊!

网友B:
哦,你用的是CCS啊!我用的是I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用的是CCS啊!我用的是IAR。

FR4133找到他就可以找到红外方面的资料了

MSP430ware

网友:
快,楼主把那个sharp lcd也省出来

So TM what......?

网友C:
是在New CCS Project那里吗?

话说我也用MSP430G2553写了个学习型遥控器
不同的是我用MCP23017(I2C IO Expander)来扩展16个按键

楼主有碰到IR发射角度不够宽的问题吗?  我为这困扰了许久一直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New CCS Project那里吗?

话说我也用MSP430G2553写了个学习型遥控器
不同的是我用MCP23017(I2C IO Expander)来扩展16个按键

楼主有碰到IR发射角度不够宽的问题吗?  我为这困扰了许久一直没解决..

mspware

网友:
该板配套扩展板 BOOST-IR:$19.99(USD) 感觉电路不复杂!那就自己找个洞洞板焊个。
楼主手巧啊   赚美元的手啊

网友:
动手能力极强,赞

===================================

网友:
以前430也有一个DEMO是红外收发的。但是可以识别的码就几种,什么RC5码,SONY码…… 不过蛮好玩的。

网友C:
谢了~ 我找到是在View -> Resource Explorer
有装MSPWare才看得到那些Examp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了~ 我找到是在View -> Resource Explorer
有装MSPWare才看得到那些Example

好!

用4133方面点,虽然用其他片子也都可以现实!

如果配上CC3100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