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AC芯片

楼主:
没有用过DAC芯片  只有以前学过DAC0832  求大家推荐一款性能较好的DA转换芯片

网友:
tlv5638怎么样

网友A:
指标指标!!  0832太老了,很多MCU都有DAC呀不够用?

网友:
0832是很老的型号,封装的面积也太大了。
现在很多MCU自己就带有D/A。
如果对频率特性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带PWM输出的MCU,将PWM滤波得到模拟输出,比D/A还方便。

网友:
LTC1451 12位并行输入  电压输出型DA

网友:
指示呢?多少位的?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价格控制在多少内合适?其实让大家给你推荐芯片,就跟让大家给你推荐衣服一样,得有限定要求啊。

网友:
DAC芯片的要求呢?位数呢?速度呢?

“ 本宫 ”交待问题不清。

“ 本宫 ” 可以根据要求,到大公司网站去查一下,应该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标指标!!  0832太老了,很多MCU都有DAC呀不够用?

自带的担心精度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担心精度不够啊

10-12bit的DAC了不错了~要检测什么东东要那么高精度?

网友C:
AD5541A什么的16BIT INL<+-1LSB 线性度高噪音非常低,足够好用了,12BIT以上DAC价格不便宜倒是真的,话说回来你光有好DAC是没用的,你还得有罩得住的外围电路来配合,基准、高精度运放也都赶上DAC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5541A什么的16BIT INL

网友:
TM8211不错,SOP8封装,16位D/A,单片双通道输出,详细设计资料可以私信我。

网友:
提问要说具体要求嘛。或者说清楚应用的需求。好的东西多了,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舍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