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50有源晶振

楼主:
我想要得到34MHz的正弦波,但我看网上资料说有源晶振输出的可能是正弦波,也可能是方波,有没有用过这个的,输出的是什么波呢,如果输出的是方波的话,我能不能用一个34MHz选频电路得到正弦波呢?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带通滤波可以,不过方波滤成正弦波,衰减有点大可能带不了CPU了。需要放大。
你买晶振的时候问一下卖家应该可以买到正弦波的。

网友:
现在的有源晶体振荡器,一般输出的是方波。它的带载能力也有限 ---- 可以参考具体器件的手册。

使用滤波器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

网友:
如果楼主想使用这个频率的信号作为MCU等等的时钟,根本不必滤波,直接使用矩形波即可,甚至更好。
即使向MCU送正弦波,芯片内部也总是由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将其整形成矩形波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