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要对正弦波整流后的电路进行A/D转换,所以我搭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但是结果不是我想要的。在我改大输入正弦波的幅值时,检测到的峰值会跟随着变大;然而当我再减小输入正弦波幅值时,检测的峰值还是保持在大峰值,电路检测的峰值并没有因输入减小而减小。 但是我想要的是峰值实时检测的电路。需要怎么改进或者换用什么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理知识之前,先来道谢。问题成功解决,就是稍微有延时(100多ms),在接受范围内,谢谢。

并联电阻来实现放电,放电电流小,所以时间比较长。
更好的方法是并联MOS管(模拟开关),测量完毕随即放电,然后重新开始。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二极管之后那支电容放电太慢,事实上,该电容根本没有放电通路。
解决方法当然是为该电容增加放电通路。

网友C:
根据正弦波的频率,以及幅度的变化率,决定C1的并联电阻的阻值。

原则:滤除基波,保留幅度变化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二极管之后那支电容放电太慢,事实上,该电容根本没有放电通路。
解决方法当然是为该电容增加放电通路。

整理知识之前,先来道谢。问题成功解决,就是稍微有延时(100多ms),在接受范围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正弦波的频率,以及幅度的变化率,决定C1的并联电阻的阻值。

原则:滤除基波,保留幅度变化量

恩恩 是采用这种做法。不过您说的“原则”,我不是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理知识之前,先来道谢。问题成功解决,就是稍微有延时(100多ms),在接受范围内,谢谢。

R3*C1 取值过大,把R3值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正弦波的频率,以及幅度的变化率,决定C1的并联电阻的阻值。

原则:滤除基波,保留幅度变化量

这样实时性不好吧,直接就做瞬时采样,用瞬时值来找最大值,不是更好?

网友:
我之前也在做峰值检测电路,想知道楼主提供的电路是怎么提供电容放电通路的,有的方法使用模拟开关专门做一个放电电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实时性不好吧,直接就做瞬时采样,用瞬时值来找最大值,不是更好?

确实更好!

但它对CPU的速度要求高,ADC的速度要求也高,因为,它不仅能及时采集信号----不能错过最大值时期,也要实时分析判断哪个是最大值。

而对于采用检波法测量最大值,它的响应肯定是慢的,但对CPU及ADC的要求却很低。

都有优点,都存在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R3*C1 取值过大,把R3值调小

恩恩 ,调小了点后果然好了些。延时90ms。

网友:
二楼正解。加放电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理知识之前,先来道谢。问题成功解决,就是稍微有延时(100多ms),在接受范围内,谢谢。

看了1楼仿真和4楼仿真,示波器的B通道就没有输出啊,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E:
OPA27供电是正负5V吧。

请参考一下这个峰峰值检测

网友:
检测波形

网友:
楼上的讨论的很精彩,特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A27供电是正负5V吧。

请参考一下这个峰峰值检测

恩恩 谢谢您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F:
你好,看不到你的电路图。能看下你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实时性不好吧,直接就做瞬时采样,用瞬时值来找最大值,不是更好?

正弦波的频率高了以后,如果这样做的话,成本就直线上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看不到你的电路图。能看下你的电路图吗

14楼哪个仿真图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