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

楼主:
如何将MSP430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呢,因为我想把主存储器的空间留出来存放数据。

网友:
官方有例程的,请去TI官方下载例程

网友A:
固定数据很简单,在IAR里面只要这样定义就好了,主意地址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const u8 ARRAY[9+2][4+1]=
{
  {1,19,30,125,0},      //M - R
  {0,85,0,85,5},        //M - F
  {0,19,30,125,0},      //M - L
  {0,60,0,60,5},        //F - F
  {0,185,0,185,5},      //S - F
  {1,19,25,125,0},      //F - R
  {0,77,10,255,0},      //S - L
  {1,77,10,255,0},      //S - R
  {0,19,25,125,0},      //F - L
  {0,185,0,185,0},      //test data
  {0,60,0,60,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数据很简单,在IAR里面只要这样定义就好了,主意地址

但是我要固定的是地址啊,也可以这么操作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要固定的是地址啊,也可以这么操作么?

  •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这就是固定地址啊,数组常量从0x108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这就是固定地址啊,数组常量从0x1080开始。

  • 不好意思打错了,要将程序固定在某个地址上,不是数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了,要将程序固定在某个地址上,不是数组。

    那我们再看看你的问题 “如何将MSP430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呢,因为我想把主存储器的空间留出来存放数据。
    信息存储器肯定是存数据而主存储器肯定是存程序和数据的,你这个出发点好像是错的。

    另外,信息存储器空间很小放不下程序,即使放下了你也运行不起来。

    以上基于我们对430内flash的信息存储区域认识一直的情况

    另外,固定函数地址可以在函数后面加上@+地址 如:viod  fun@0x50000()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们再看看你的问题 “如何将MSP430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呢,因为我想把主存储器的空间留出来存放数据。”
    信息存储器肯定是存数据而主存储器肯定是存程序和数据的,你这个出发点好像是错的。

    另外,信息存储器空间很小放不下程序,即使放下了你也运行不起来。

    以上基于我们对430内flash的信息存储区域认识一直的情况

    好像是这样的,我现在的问题是程序存在flash主存储器中,刚好占用了其中一段空间的一部分地址,由于擦除flash存数据只能一段一段地擦除,所以这一段剩下的地址我就不能用来存数据了,就浪费了,导致空间不够给我存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我现在的问题是程序存在flash主存储器中,刚好占用了其中一段空间的一部分地址,由于擦除flash存数据只能一段一段地擦除,所以这一段剩下的地址我就不能用来存数据了,就浪费了,导致空间不够给我存数据了。

    把一部分数据挪到Segment区,能挪多少看你用的型号,看看空间够不够。话说你啥数据呀那么占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一部分数据挪到Segment区,能挪多少看你用的型号,看看空间够不够。话说你啥数据呀那么占地方

    重点是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22,只有4K的flash,我的数据有时long int,四个字节,要存几百个数就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22,只有4K的flash,我的数据有时long int,四个字节,要存几百个数就不够了。

    存几百个数,遥控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几百个数,遥控解码?

    不是的,我现在打算看看能不能用串口把数据传到电脑上来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几百个数,遥控解码?

    你搞过msp430的bootloader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