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隔离DC-DC芯片或模块

楼主:
求推荐一款隔离DC-DC芯片或模块,要求体积小,成本低。

输入电压3~12V中任何一个值都可以,输出电压3.3V左右,电流大于10mA

网友A:
唉,总是能碰到这样的人,让你帮推荐东西,然后什么要求都不说。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5V输入300输出的隔离模块,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总是能碰到这样的人,让你帮推荐东西,然后什么要求都不说。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5V输入300输出的隔离模块,如何?

还有这样提问的:“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给出的图里面只有一支三极管,基极上接了一支电阻。

网友C:
体积小 成本低 这个只能算是很宽泛且次之的条件 我想对于电源来说最起码的输入电压范围以及功率需求才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D:
楼主可以说出一个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范围,体积多大可以接受。

或者直接找DCDC电源模块也可,现在的电源模块做的水平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说出一个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范围,体积多大可以接受。

或者直接找DCDC电源模块也可,现在的电源模块做的水平很高。

输入3~12V都可以接受,输出3.3V左右,集成的模块太贵了,比如TI的。消费电子上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总是能碰到这样的人,让你帮推荐东西,然后什么要求都不说。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5V输入300输出的隔离模块,如何?

因为要求太简单了,就没说那么多,差不多就可以。
输入电压3~12V中任何一个值都可以,输出电压3.3V左右,电流大于1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提问的:“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给出的图里面只有一支三极管,基极上接了一支电阻。

帮我看看怎么设计一款输入电压3~12V中,输出电压3.3V左右,电流大于10mA的电源IC吧,要求国内工厂有能力生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体积小 成本低 这个只能算是很宽泛且次之的条件 我想对于电源来说最起码的输入电压范围以及功率需求才是比较重要的

帮我推荐几个做隔离DC-DC的IC或者模块的厂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提问的:“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给出的图里面只有一支三极管,基极上接了一支电阻。

就是就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我推荐几个做隔离DC-DC的IC或者模块的厂家吧。

广州有很多做这种隔离DC-DC的,比如周立功、金升阳、德励、明锐等等,你都可以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我推荐几个做隔离DC-DC的IC或者模块的厂家吧。

金升阳,致远电子做的不错,淘宝都有卖的。
另外设计的画,可以找一下电源芯片

比如LM1117 3.3等

或者用TI的webench工具找一下TI 的芯片

网友F:
输入3V,输出3.3V,这样还叫LDO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输入3V,输出3.3V,这样还叫LDO吗?

DC-DC,带电感的那种开关稳压器,不是LDO。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DC,带电感的那种开关稳压器,不是LDO。

我看错了

网友:
赐你无罪!

网友:
输入电压3~12V中任何一个值都可以,输出电压3.3V左右

妥妥的升降压啊,用TI的webench或者其他公司的选型工具找找吧

网友:
成品模块的话金升阳,自己搭的话34063配SPICE拓补

网友:
我也想知道隔离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