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通电线圈产生磁场

楼主:
这是一个扫描枪,谁能分析一下,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磁场带动摆镜上磁铁摆动。通入直流电,怎样能产生交变磁场。麻烦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PWM  a

网友:
弄个电容,充放电就行了。不过具体电路不清楚,原理就跟汽车里放的那种太阳能的摆件类似。不过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原理就不清楚了,自己量一个,抄个电路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图前几天出现过,不是找6脚芯片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前几天出现过,不是找6脚芯片的么

现在就想通过线圈产生磁场控制摆镜摆动,你有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想通过线圈产生磁场控制摆镜摆动,你有办法么?

不懂具体摆镜是个什么东东

不过提示一点:变化的电场能够在周围的空间产生变化的磁场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震镜电机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