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端信号可以作为程序条件吗

楼主:
2.0口输出一个方波,我可以用方波的上升沿(或者高电平)作为if语句的条件吗。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要怎样实现呢,谢谢

网友:
我本来想把2.0口信号同时接到2.3口,用输入作条件,但是那样就会分压使2.0口输入信号变小,达不到触发条件

网友A:
方波是用什么产生的?定时器还是PWM,还是其他方法?判断上升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if(P2IN&BIT0)do_something();
完全可以将P2IN作为if语句的判断源,但是没办法将上升沿作为触发。
话说你既然是输出,那么什么时候输出高电平你自己不知道吗?
直接在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顺便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不旧得了?
如果是类似于自动PWM输出,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对上升沿的判断呀
除非,你输出的是TTL电平,并且是OC的,存在被外部信号拉低的可能,需要等待外部信号释放电平那种,那么直接开启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是用什么产生的?定时器还是PWM,还是其他方法?判断上升延的目的是什么?

P2DIR |= BIT0+BIT1;                       // P2.0 and P2.1 output
          P2SEL |= BIT0+BIT1;                       // P2.0 and P2.1 options select
          UCSCTL5 = DIVA_3;
          TA1CCR0 = 64736;//128*10;                            // PWM Period/2
          TA1CCTL1 = OUTMOD_2;                      // CCR1 toggle/set 75%
          TA1CCR1 = 16184;//32*10;                             // CCR1 PWM duty cycle
          TA1CCTL2 = OUTMOD_6;                      // CCR2 toggle/set 25%
          TA1CCR2 = 48552;//96*10;                             // CCR2 PWM duty cycle
          TA1CTL = TASSEL_1 + MC_3+ TACLR;                 // ACLK, up-down mode
这个是方波的程序,我仿照的例程。我是用两个方波进行红光跟红外的轮流输出,需要判断红光时的峰峰值和红外的峰峰值来计算血氧的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P2IN&BIT0)do_something();
完全可以将P2IN作为if语句的判断源,但是没办法将上升沿作为触发。
话说你既然是输出,那么什么时候输出高电平你自己不知道吗?
直接在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顺便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不旧得了?
如果是类似于自动PWM输出,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对上升沿的判断呀
除非,你输出的是TTL电平,并且是OC的,存在被外部信号拉低的可能,需要等待外部信号释放电平那种,那么直接开启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2.0口是输出,也可以用P2IN&BIT0这个语句吗?已经有一个AD采样的中断了,我不会中断的嵌套。直接在输出高电平的时候顺便做了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我需要在2.0口的上升沿做一件事,然后2.1的上升沿做另一件事。。。2.0跟2.1是输出两个轮流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