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看数据手册的技巧?

楼主:
最近在学MSP430F5529,但是官方只有这个 MSP430x5xxMSP430x6xx Family.pdf;那我怎么知道MSP430F5529自身的资源呢?因为最近学MSP430F5529的Timer_A的时候,官方数据手册也没有分Timer0_A,Timer1_A,Timer2_A,Timer0_B啊,希望好心人帮忙一下?

网友A:
datasheet看芯片有什么资源,User's Guide看怎么用资源
别只看datasheet,这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B:
给你推荐一本书吧,MSP430单片机原理与应用——MSP430F5xx6xx系列单片机入门、提高与开发。。。我感觉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一本书吧,MSP430单片机原理与应用——MSP430F5xx6xx系列单片机入门、提高与开发。。。我感觉差不多够用了

这个书我知道,就是想问怎么分清MSP430F5529的资源呢?毕竟F5x和F6x不太一样~~

网友C:
直接下5529的TI官方样例,基本有的片上资源都有样例,里面有TIMEA0,那你就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下5529的TI官方样例,基本有的片上资源都有样例,里面有TIMEA0,那你就用呗。

我就想知道一种学习方法,比如说TimerA分为Timer0_A5,Timer1_A3,Timer2_A3;像这个我就不知到他们是从哪儿得知的,所以才来请教大家的。万一TI官方没有例程呢,对吧?

网友D:
二楼已回复 MCU这块要Datasheet和User's Guide一起看

网友:
去找5529的datasheet里面有讲到有什么资源,里面有讲到timerA有哪些通道,可能你没注意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看芯片有什么资源,User's Guide看怎么用资源
别只看datasheet,这是远远不够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已回复 MCU这块要Datasheet和User's Guide一起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