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94XL 网络不能连接

楼主:
新买的EK-TM4C1294XL,EK开发板通过交换机和电脑互联。但是终端没有显示IP,也就是没有获取到IP。通过跟踪代码,发现PHY一直连接不上,
bHaveLink=MAP_EMACPHYRead(EMAC0_BASE,0,EPHY_BMSR)&EPHY_BMSR_LINKSTAT;该程序返回语句一直为false。读取该寄存器EPHY_BMSR的值,发现Auto_Negotiation Complete (ANC) 为0,LINKSTAT为0.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用路由器

网友:
走到这一步还没有分配IP啊  这和路由器有关系吗????

网友:
会不会是网线有问题呢?

自校正没有完成,换根网线试试。

网友:
我现在开发板直接和电脑相连,电脑可以收到开发板的数据包,但是开发板收不到电脑的数据包,都是CRC错误。然后开发板通过路由和电脑相连,就可以正常通信。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了个路由器还是卡在这个地方//
    // Wait for the link to become active.
    //
    while((ROM_EMACPHYRead(EMAC0_BASE, 0, EPHY_BMSR) &
           EPHY_BMSR_LINKSTAT) == 0)

网友:
通过路由器,可以是吧。
路由器有 DHCP Server,可以自动分配 IP 地址。

你通过电脑直连,电脑没有安装 DHCP server,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修改程序,设置开发板静态 IP 地址。

网友:
大神们问题解决没?

网友:
我的也是卡在这里,请问大神,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