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LED灯光控制电路

楼主:
图中LED标记是接到51单片机的T0口,通过PWM占空比控制灯光亮度。问题是电路图为什么这样连啊,为什么这里要用两个三极管?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此电路未必正确,各LED均无电阻限流。
用两支管子,可能设计者认为一支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
这几个LED耗电应该不小吧?
这样的双三极管是为了获得更大的驱动能力。这种结构好像也叫“达林顿阵列”。用5v单片机驱动12v电机,一个三极管提供不了需要的电流,就需要这样的双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
道理正确,不过电路好像不正确。达林顿管不是这样连的。

网友:
Q4,Q5应该都是开关管,可能是作者认为他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足而设计的Q4提升驱动能力驱动Q5可靠地进行PWM调制......没有过大脑的说的不对请无视或拍砖........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有问题,12个LED用三极管这样驱动不了的

网友:
Q4应该只是个开关吧,Q1至少要过24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确实有问题,12个LED用三极管这样驱动不了的

可是画这个设计图的人,做出成品了,灯能亮的。可是我看不懂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画这个设计图的人,做出成品了,灯能亮的。可是我看不懂这个图。

既然画这个图的人做出成品了,你也焊接此电路试试吧。
若是烧管子,勿怪言之不预也。

网友:
什么样的Led,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吧,你可以测测电路中的电流大小,用普通的三极管来驱动这么多灯。

网友:
R7和R10一般大,也就是说两个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电阻一般大,那么提高驱动能力的实际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理论上为了提高驱动能力是这样这样做的。
至于一个三极管驱动12个并联的LED,正常的工程师是不会这么干的,不过能不能用,可靠性怎么样,只能是事实说话。与器件质量和实际应用环境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