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备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我对于技术不是很懂,只是一个产品构想,要求是:
一套设备,分为设备A、B和接收器
1.无线;
2.设备A与B分别带在两手指尖,足够轻便;
3.接收器可以实时读取A与B之间的距离。
请问可以实现吗?万分感谢!

网友A:
设备A与B之间的加速度?这个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A与B之间的加速度?这个啥意思?

类似鼠标的原理,通过加速度确定屏幕光标移动的位置。

网友:
老外有运动轨迹分析系统,可以在两个指尖涂上反光材料,然后通过视频来分析。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不好做啊。用陀螺仪之类的应该就可以,但是要做到体积足够小,功耗足够小。否则没有多大实用意义

网友A:
看下惯性导航,但是如果你要精度很高价格就贵了

网友B:
你看一下 2013LABVIEW 天下会总决赛中的 作品   就是检测手的动作 然后控制电脑!

网友C:
楼主是想精确测量两个手指的距离吗?还是想判断手势,如果是判断手势那么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判断距离的话,理论上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精确测量两个手指的距离吗?还是想判断手势,如果是判断手势那么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判断距离的话,理论上应该也能实现。

是想判断手势的,目前的技术是通过光学感应还是其他的方式来判断手势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 2013LABVIEW 天下会总决赛中的 作品   就是检测手的动作 然后控制电脑!

我很努力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但是木有找到关于总决赛的视频或者链接,可以发给我一个吗?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下惯性导航,但是如果你要精度很高价格就贵了

我想到就是其实是不需要测加速度的,因为如果有设备能够实时测距并且处理距离变量,那么距离的变化速度自然就包含了加速度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努力地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但是木有找到关于总决赛的视频或者链接,可以发给我一个吗?万分感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xNzg0Nzky.html   二十分以后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到就是其实是不需要测加速度的,因为如果有设备能够实时测距并且处理距离变量,那么距离的变化速度自然就包含了加速度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测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测手指之间的距离就麻烦了,因为有时候两个手指又不会在一个面上动

网友E:
可以试试3D光学传感器silabs有一些方案可以看看,或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距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测手指之间的距离就麻烦了,因为有时候两个手指又不会在一个面上动

是的,就是因为不在一个面上,想要得到(比如每秒8次)两个点之间的实时相对距离,最后得到的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可以用什么设备做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3D光学传感器silabs有一些方案可以看看,或超声波传感器。

光学是不是类似于kinect类型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额外佩戴传感器了,现在想做到非光学的手段测距,超声波传感器是可行的吗?

网友:
只测距离,只需在手指上戴个色标,然后用视频分析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