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频率1khz方波产生程序

楼主:
利用MSP430F5229产生一个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等信号,频率为1KHz,要求波形无明显失真

网友:
看看官方产生PWM波的例子,其他波形添加外围电路实现就好,当然程序实现再简单滤波也可以

网友:
用MSP430F5229产生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等信号……我咋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F5529并没有自带DAC模块,你只能利用PWM模块生成占空比不同的脉宽信号,然后再用电容滤成需要的信号。效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1KHZ方波很好解决吧,就用PWM产生即可

网友:
把定时器做成500mS,然后在中断里面去翻转一个引脚。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1kHz的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可以用运放处理这个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