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器采用正负电源供电,但是输出信号全部为正值,原本应该为负值的信号全部变为正值,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应该站在其他网友立场上看看,你都透露了什么信息。一无电原理图,二不知道使用什么器件。
既然是上网求助,总要把你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别人才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应该站在其他网友立场上看看,你都透露了什么信息。一无电原理图,二不知道使用什么器件。
既然是上网求助,总要把你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别人才好帮助你。

节哀。。。

网友A:
这个问题,比上次那个三极管基极联一支电阻问工作原理的信息量更少。那个至少还有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上次那个三极管基极联一支电阻问工作原理的信息量更少。那个至少还有幅图。

没办法,很多人根本就不会问问题。有时候我会试着耐心去引导出真正的问题和信息,结果真相大白后,却是自己不会的方面,只能灰头土脸的跑了,以后也很少做这种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应该站在其他网友立场上看看,你都透露了什么信息。一无电原理图,二不知道使用什么器件。
既然是上网求助,总要把你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别人才好帮助你。

我使用VCA822做一个压控放大,放大器的增益由外部电阻和控制电压Vg共同决定,但是我在输入正弦波的时候输出虽然是完整的正玄波,但是全部为正值,

网友A:
VCA822是很“高级”的运放,可变增益,带宽很大,压摆率很大。
越是“高级”运放,越容易出现问题。没有相当的经验,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像,出了怪现像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即以+Vin引脚而论,必须经小电阻到地,但图中没有。V
G端也必须对地低阻抗,图中也显示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种“高级”运放,外围元件摆放位置差一点,性能可以相差很多。
如果不是非用此型号不可,建议换普通型号运放实验。

网友:
既然输出是完整正弦波,但全部为正值,很可能是输入信号带有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A822是很“高级”的运放,可变增益,带宽很大,压摆率很大。
越是“高级”运放,越容易出现问题。没有相当的经验,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像,出了怪现像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即以+Vin引脚而论,必须经小电阻到地,但图中没有。VG端也必须对地低阻抗,图中也显示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种“高级”运放,外围元件摆放位置差一点,性能可以相差很多。
如果不是非用此型号不可,建议换普通型号运放实验。

哦哦哦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输入端要接电阻到地,现在问题出现了,谢谢你的提醒  我回去好好弄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偏置的话,AMP是支持双电源的吗?需要先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