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选择和查看COM口

楼主:
(图片)

网友:
驱动里没com口啊

网友A:
那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正常情况下会显示出端口选项。如上图。你确定你的下载器已连接PC?还有驱动都安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应该怎么办

...usb转串口的驱动啊   安装啊

网友:
安装了驱动 现在又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个串口,哪怕假的也行

网友:
不过我看驱动精灵提示的安装了个并行串口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就是那个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个串口,哪怕假的也行

我的板子的图发了  你看下

网友:
大神来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的图发了  你看下

我说你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那个板子

会不会是USB口那松了,换根试试,再不行就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跳帽没接上

网友:
还是这个问题啊?昨天就给你说了,确认一下单片机的串口连板子上的那个串口。看样子单片机的串口是通过跳线。一个接232芯片到DB9接头,另外一个是直接到CH340的Rx和Tx。先确认CH340的Rx、Tx和单片机的Rx、Tx接的是否正确。确定一下跳线是否正确。
你 的串口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想确认的话把CH340的Rx和Tx短起来用串口助手发几个数看看是否能收到。你这个下载软件本身就带串口助手。

网友:
那个标着ch340(com3)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