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抗干扰问题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纠结折腾这玩意,但是总体来说改进有限,量的优化,还没能带来质的优化。

图中L可等效为一可变的电感,前面整体就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因为L可变,振荡电路输出峰值可变,再经过检波LC滤波为直流量。

现在的问题是当使用5W对讲机对图中L部分进行发射时,输出检波可检出低频载波交流信号。使用不同的频段对其发射输出交流信号幅值也不尽相同。

测试过鬼子的产品,全频段都无交流信号输出。

状态不佳,有点脑空,暂时先描述那么多吧,具体后续讨论再添加吧

网友A:
谐振回路调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振回路调谐了吗?

恩 已调谐 不振荡的话干扰是耦合不进来的

网友A:
楼主如果是用它来检测射频信号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超再生接收原理,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如果不希望外部射频信号影响它,应该将线圈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是用它来检测射频信号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超再生接收原理,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如果不希望外部射频信号影响它,应该将线圈屏蔽。

线圈是嵌在工程塑料中的 线圈又通过同轴电缆连接至PCB上 相当于一传感器 要外露的 所以无法完全屏蔽  外围是一圆形螺杆 外围螺杆倒是连接设备机壳通大地的

网友A:
对了,线圈所在的回路,如果不是振荡器的一部分,外来干扰对它的影响就会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线圈所在的回路,如果不是振荡器的一部分,外来干扰对它的影响就会小些。

恰恰是 用的就是线圈的L与C谐振 所以表示很忧伤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只能改进设计解决,目前的方案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