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

楼主:
安装驱动后还是无法写入程序

网友:
这是板子

网友A:
你这个STC89S51吧 下载时候需要冷启动 先断电下载 然后再上电 需要检测下载信号

网友B:
第一步还有一个单片机选项,不能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STC89S51吧 下载时候需要冷启动 先断电下载 然后再上电 需要检测下载信号

是C52,我就是按历程写了个点亮一个LED灯 ,但是单片机发出刺耳的蜂鸣声 ,并且灯亮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还有一个单片机选项,不能错

我选的跟板子的型号一样STC89C52RC 我感觉好像是串口的问题 ,我的系统是WIN8.1的

网友:
不知道跟驱动的兼容性有没有关系

网友:
自己再仔细对应例程看一遍吧 选择单片机 选择下载文件 冷启动下载 还有这类开发板多会有很多跳线帽或者其他之类
看看他的例程文档和原理图

网友:
STC下载时注意的地方:
1、串口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及串口号选择正确
2、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
3、单片机下载程序时需要冷启动,一般板子上都有相应的按钮
4、线路是否连接正确等等

网友:
STC的ISP软件有的已经可以自动搜索单片机型号了。具体步骤楼上说的很好,一定要先点下载后冷启动。前提是你要串口连接正确、看看你的板子上有没有跳线之类的开关,看你板子上有DB9接口也有USB线,确认一下到底那个串口是可用的,如何使用,可以问一下卖你板子的人。

网友:
确认单片机的型号选择正确,波特率可以调成9600,试一下,看看开发板连接的串口是不是可以用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