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帮忙

楼主:
   pcb文件生成gerber光绘文件是提示缺少边框文件怎么解决,再禁止布线层打钩了,

网友:
边框画在什么地方了

实在keep out层 还是 机械1层

网友:
勾选的Mechanical 1则每层都会加入机械层信息,也就是边框层。

网友:
勾选Mechanical 1

网友A:
很多画板子的都习惯用keep Out层做为板子的外形,虽然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按正常思路应该是Mechanical 层吧。
不过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也说的是keepout层,根本没有提Mechanical 层,后来才知道的

网友:
谢谢各位,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画板子的都习惯用keep Out层做为板子的外形,虽然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按正常思路应该是Mechanical 层吧。
不过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也说的是keepout层,根本没有提Mechanical 层,后来才知道的

两种都可以的。但是尽量保证边框唯一,不要两层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