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FFT之后并对其还原的处理???

楼主:
在做音频信号处理,对其进行AD之后FFT,在频域做了相应处理后,欲对此音频信号进行还原,则进行了IFFT,得到的是一组复数,现在要对其进行DA,请教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些复数的值??是直接对其进行取模就可以DA输出了么??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是滴
===================================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嘛,模拟一个采样信号,经过两次变化之后看看怎么能跟原信号对上。应该是取模,最好试一下!

网友B:
处理得不对:频谱的对称性被破坏了,所以还原出现了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嘛,模拟一个采样信号,经过两次变化之后看看怎么能跟原信号对上。应该是取模,最好试一下!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理得不对:频谱的对称性被破坏了,所以还原出现了虚数。

我是通过AD采样了1024个点,将这1024个点作为傅里叶变换离散点的实部,虚部都设为0,然后进行变换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通过AD采样了1024个点,将这1024个点作为傅里叶变换离散点的实部,虚部都设为0,然后进行变换的,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还请指教~

是频域处理的问题,不是这里。

网友:
在频域做了什么处理?
如果能保证实部偶对称,虚部奇对称那返回时域应该还是实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频域做了什么处理?
如果能保证实部偶对称,虚部奇对称那返回时域应该还是实数。

将频域模值最大的那个点对应的实部和虚部都清零了。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去掉频域中能量最高的分量,那你可以对称地清零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