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长距离通信抗干扰能力如何提高?

楼主:
     一个主机,六个从机,之间用I2C通信,传输距离差不多20m,总是出现通信不稳定的情况?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I2C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通信长达20M,为何要用IIC?

网友B:
有条件可以接示波器看看波形,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数据。

如果可能可以试试断开几路,然后分别接入,看看是哪一路不稳定。

在就是可以试试减少上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可以接示波器看看波形,或者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数据。

如果可能可以试试断开几路,然后分别接入,看看是哪一路不稳定。

在就是可以试试减少上拉电阻的阻值。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应该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因为这附近有个变电站,可能是干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应该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因为这附近有个变电站,可能是干扰太大了。

双芯屏蔽线连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长达20M,为何要用IIC?

才发现是20m,开始看成了20cm。20m用直接I2C应该不行,用485更合适,要么加隔离,要么加专门电路延长距离。

网友:
你在通信线上换换试试,找些带屏蔽的,质量好一点的。距离太远了,很容易引入干扰。要不就要改设计了

网友:
IIC对时序要求很严格的,20m的距离再用IIC通讯就不合适了吧。IIC一般用于板子内部通讯,以前单位设备内部通过接插件跨板子都不让这么用的。
可以通过降低通讯速率和用屏蔽线改善一下。具体能达到什么效果就不好说了。

网友:
I2C总线一般都适合在短距离的通信中使用的,20M相对来说太长,你可以搞个电平转换电路进行发送和接收,把电平提高,提升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当频率很低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还不行,加个中继好了~

网友D:
或者可以使用我的方案: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456-1-1.html
20米9600的速度没压力,如果不需要光耦隔离,直接用差分方式接入电压比较器速度可以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可以使用我的方案: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456-1-1.html
20米9600的速度没压力,如果不需要光耦隔离,直接用差分方式接入电压比较器速度可以更高。

你的这个方案在实际中用过吗?

网友D:
不好意思,只在实验室测试,还没有用到实际项目中。对于复杂的电磁环境,是否能抵抗得住强干扰,还没有验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只在实验室测试,还没有用到实际项目中。对于复杂的电磁环境,是否能抵抗得住强干扰,还没有验证过。

我之前有个方案在实验室可以,去到项目现场就不行了,还是抗不住强的电磁干扰。

网友E:
20m距离,为啥不用48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m距离,为啥不用485呢?

当初在实验室试验是可以的,谁知道在项目现场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网友:
选择良好的屏蔽线材,必要时加中继。不过,楼主这么设计本身就有可靠性问题,应采用分布式系统,再通过差分通迅线路通迅汇总。

网友:
降低波特率,然后用高速晶体管把通信电压抬高到24v或者更高,连接导线要铜网屏蔽线

网友:
建议用rs485,都已经20m了还用i2c干嘛

网友:
通用的安全距离是200-300mm,,,超过了就不要冒险了,,,老老实实地尊重事实,改用串口用485吧,或者不怕麻烦用飞利浦公司的I2C中继延长芯片P82B715、P82B96等等,祝你成功

网友:
曾经修过索尼的大屏电视机,里面的总线走向跟着大板连接小板弯弯绕绕,绝对长度肯定大大超过了20-30cm,也没见机器失控或控制不灵敏的现象,所以,实验室的数据和现场的数据都是有一些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