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前置放大输入与输出电压信号相位反相对声音的影响

楼主:
做了一个简单的麦克风前置放大,用的是分立元件三极管,第一级共射放大,第二级共集,咪头拾取到的输入信号与经三极管放大后的输出信号电压相位是相反的,相差180度,这样出来的声音和原始声音会不会差别很大。

图1原理图

图1原理图

图2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差180度

图2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差180度

网友:
原理图有点错误,更改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根本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根本听不出来。

好的,谢谢

网友:
人耳对声音的相位完全无法分辨,就是同一音源,你走动几步相位就变了,难道你能分辨出来么?

网友:
谢谢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
没什么影响,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