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学习-天线问题

楼主:
搞了几天,基本上生成PCB没什么问题了。一个问题E1这个天线 怎么个连法。 指点指点。 哦知道了。里面库里面有。名字不一样。开始我还以为库对不上呢。原来是名字。。。

一般PCB出来的是双面板。要改的话就要到 layer stack manager 这里改成了四层。(选顶层,加层)。 第二第三分别定成 GND VCC层 用PLANE 。

网友:
哈哈
居然你也在玩这个

网友:
学习学习。 以前老画双面板。

网友:
楼上两位认识啊?
我也想问一下天线问题,四层板虽然画过几块,但是没有玩过射频的,也没有做过高速通讯的。
我看天线应该是两个焊盘组和一个走线组成的。但是具体怎么用还是不明白

有熟悉这方面的帮忙看看我的布局有大问题不?没有大问题就开始布线啦

这个是3D模型的PDF文件,用Adobe Reader打开会很神奇的哦,可以各个角度看3D模型。福昕不行

先来个预览图

网友:
3D图看的不错呢

网友:
怎么都搞起wifi了?

网友:
天线就随便连吧,别纠结这个了。
你大网口上面的几个变压器是吧,都没对齐,间距也不同一

网友:
虽然我也不是很会四层,但是这个应该是add layer才对吧。add plane是负片才用到的

网友:
刚要学习四层板,感觉懵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