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

楼主:
功能: 将音频信号经过交流调制,再通过红外发射管将信号发送给接收电路,接收电路接收信号后,解调处音频信号,并通过扬声器播放出来。
说明:
使用手机播放音频信号,测试时可播放预先录制的1kHz正弦音频信号文件。手机与电路之间使用3.5mm耳机线连接,电路设计时,请在信号输入端串联一个1uF电容已保护手机免收损坏。
基本要求: 1、 红外发射电路与接收电路间隔10cm能够传输音频信号; 2、 使用扬声器播放音频,要求无明显失真。 扩展要求: 1、传输1kHz音频信号,使用示波器观察扬声器接口处波形,失真应尽可能小; 2、在保证传输音频信号失真度小于5%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传输距离。
推荐元器件清单: 电阻、电容、9013(NPN三极管)、、5mm红外发射管,5mm红外接收管、1N5817、NE555、LM324、LM339、LM386、100uH电感、扬声器、9V直流电源适配器直流电源插座、3.5mm耳机线。

调制与解调部分怎么做啊

网友:
音频数字化,可以通过通过PDM或PWM,也可以使用IR-DA协议。

网友:
楼主太辛苦了,真是夜以继日啊,没有用过,不过帮楼主顶一个。希望有进展了共享下,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校方?)要楼主做的这个东西,不是音频信号数字化。题目中说得很清楚:要调制和解调,而且要求用红外光传输。
建议楼主不要用幅度调制方式,因为发光管线性很差,解调后失真估计比较大。最好是采用脉冲宽度调制方式(PWM)。而这恰是开关电源中最常用的方式,甚至可能找到现成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