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来看看,求帮忙!!!

楼主:
我刚学单片机没多久,学校举行了校内比赛,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题目怎么实现

简易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要求: ①基于单片机或 PLD 等设计 fs=10k~11kHz 矩形波信号发生
器,波形幅度为 3.3V。频率和占空比都通过按键数控调整:频率步
进为 1Hz;占空比调整范围为 10%~90%,步进<5%。
②制作三套电路(每套电路中仅允许使用运放、模拟比较器、
电容、 电阻和基本逻辑门电路) , 每套电路可将矩形波信号作为输入,
也可以将某套电路的相关节点作为输入,使得分别输出频率为 fs 的
三角波、频率为 fs的正弦波和频率为 3fs的正弦波。
③另外,②中所设计的电路还有第 4 路波形输出:频率为 fs
的正三角波(上坡和下坡占比都不为 50%)。该项为发挥项。
④两列正弦波的幅度一致,且可通过设定矩形波的参数自动
换算数控设定,误差<5%。该项为发挥项。

网友:
1,就是矩形波发生器。
2,就是三种波形转换电路

网友:
这些项目应该网上有不少参考内容,你查查看,关键要知道要本质想考你什么知识,比如周期占空比可调方波,三角波发生电路,分频倍频电路等

网友:
好的,网上找找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