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CBLIB中的STP模型提取出来

楼主:
如何将PCBLIB中的STP模型提取出来?
想提取这个PCBLIB里面的STP模型,有没有办法提取出来?

网友A:
我记得AD15.0版本里面好像有一个类似导出的选项,但是没有用过,现在我也换AD15.1了,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D15.0版本里面好像有一个类似导出的选项,但是没有用过,现在我也换AD15.1了,不清楚了。

我现在是AD15.1.8了,但是因为不知道方法,所以即使版本最新了,我却不知道怎么操作啊。

请问哪位知道?

网友B:
目前ad15.1是可以导出3d step模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ad15.1是可以导出3d step模型的。

感谢,我在研究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在研究一下怎么操作。

这个您百度一下,文库就有的。您不会是在写书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5183 ... 19.html?from=search
http://wenku.baidu.com/view/969f ... 15.html?from=search

网友:
兄弟,问一下你研究出来了吗?

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怎么导出元器件模型的st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