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S3C2440汇编程序工程配置问题

楼主:
最近刚刚开始学习汇编编程。

汇编指令那么多死记硬背记不下来,所以写写实验代码结合Debug加深记忆。

但是一直不能通过编译

程序就一小段,没进行编译配置,6个错误

                        AREA        Example,CODE,READONLY        ; 声明代码段Example

                        ENTRY                                ; 标识程序入口

                        CODE32                                ; 声明32位ARM指令

START                MOV                R0,#1

                        MOV                R0,#0

                        END                                        ;标明程序结束

-------------------------------------------------------------------------------------------------------------------------------------------

.\Objects\1 GuoQian.axf: Error: L6630E: Invalid token start expected number or ( but found n at position 5 on line 5

.\Objects\1 GuoQian.axf: Error: L6629E: Unmatched parentheses expecting ) but found n at position 5 on line 5

.\Objects\1 GuoQian.axf: Error: L6226E: Missing base address for region LR_.

.\Objects\1 GuoQian.sct(5): error: L6292E: Ignoring unknown attribute 'null' specified for region LR_.

.\Objects\1 GuoQian.sct(5): error: L6228E: Expected '{', found ')...'.

.\Objects\1 GuoQian.sct: Error: L6372E: Image needs at least one load region.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6 error messages.

".\Objects\1 GuoQian.axf" - 6 Error(s), 0 Warning(s).

======================================================================

试过其他的配置,都不能正常编译

实在搞不懂要怎么配置,求大神讲解

或者有相关什么资料、教程推荐一下

网友:
翻各种网页都快抓狂了

网友:
在options 的Linker选项卡中不要选择 【Use Memory Layout from ...】
并且把下边自动生成的Scatter file的分散加载文件文本框清空。
不知道为什么改天研究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代码例子来抄,才是最有效的途径,自己写,可能随便一点小错误,都能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代码例子来抄,才是最有效的途径,自己写,可能随便一点小错误,都能搞死人

自学起步,工程配置神马的同样搞死人

网友A:
先用正确的折腾,以后有时间再慢慢领悟!最好是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正确的折腾,以后有时间再慢慢领悟!最好是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得找套教程来学学

网友:
感谢大佬,我也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