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插线板拆解

楼主:
前段时间手机充电头出问题了 遂决定重新买个 对于X宝货心头有点忐忑 遂去挂网看了下 好家伙 ¥69(魅族) 同事来一句不如买个小米插线板 带3USB口充电 遂又登陆小米官网看了下 依稀记得三年前那会入手小米1S 然后陆续帮同学抢过四五个 那会小米还只是单纯在饥饿卖手机 此刻再一看 活脱脱一个小米十货电商(目前在营产品几十种) 但是分类还是很细致的 很容易找到了小米插排 好勒 果断点击进入 但是已进入看到右上角心中就有千万个草泥马在奔腾(尼玛尼玛尼玛尼玛.......) 暂时缺货!!! 我XXXXXXXX......................
到以上 想想洗洗睡吧 不折腾了 喝杯水 上个厕所 又想起小米的一贯伎俩 果断X宝又搜索一通 我XXXXXXXXXX..........  果然有货 而且还很多!!!就近上海选购个付款 顺丰包邮¥59 对比一充电头 还是挺会过日子的

第二天就收到货了 使用后感觉还不错吧 今儿手痒难耐 也是终于寂寞空虚冷了 果断决定拆了它

先插入官网广告一张 插线板上有3个新国标五孔电源插座和3个USB充电插座 插座的零、火线电极插口设计有独立安全门 防止小孩用尖锐金属物触碰插线板电极发生触电危险 这点还是比较赞的

下面步入拆解 首先拆开四角防滑底垫

掀开后又傻眼了 Y竟然搞的内三角螺丝

还好有多功能螺丝刀  翻出来 装上

下面拆后盖比较蛋疼 插排后盖是内凹式的 但是也没啥 以为四颗螺丝一拆卸 刀片就能撬开 但是我显然太天真了 竟然有两排的卡扣!!!因为工具欠缺 拆这后盖代价有点大 大拇指被夹掉一块皮 断了一把螺丝刀

上面两张图已经能看到整个插线板的内部图 下面将充电部分的PCB与强电供电部分分离开

与大多数品牌的电源插线板内部使用逐点焊接每个电极连线非常不同 小米插线板的3个插座电极采用磷铜片一体化无断点连接 杜绝出现虚焊短路现象(PS:正因如此才有自信将后盖做的如此严实吧) 非常简洁漂亮 这里也要赞一个

下面来看看USB充电部分
插线板USB充电接口采用开关电源供电 电源模块的初级、次级电路在PCB板上采用镂空隔离设计 并在后壳设计有隔离板进行隔离 彻底杜绝漏电或短路风险 次级电源输出线路采用PCB开窗镀锡

比较惊讶的是在次级输出用了两颗固态电容

开关管使用Sisemi出品的SIF7N65D 规格7A / 650V

电源模块采用APR34309驱动芯片和3776BM PWM芯片

USB充电接口采用TPS2513和TPS2514两片识别芯片为3个USB接口提供快速充电设备识别管理 芯片比较小 就不贴图了

最后再把它装起来复原吧 拆卸卡扣还是留了下不少痕迹 没办法 卡扣太多

最后来说这玩意适合让床单使用吧 插个台灯啥的 然后连接手机、平板充电啥的 家用其他地儿只有3个插座还有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
下面拆后盖比较蛋疼 插排后盖是内凹式的 但是也没啥 以为四颗螺丝一拆卸 刀片就能撬开 但是我显然太天真了 竟然有两排的卡扣!!!因为工具欠缺 拆这后盖代价有点大 大拇指被夹掉一块皮 断了一把螺丝刀
楼主牺牲很大啊   顶了

网友:
顶一个,楼主辛苦啦!!

看内部用料很扎实啊,这个价位真心不错,不知道啥时候能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楼主辛苦啦!!

看内部用料很扎实啊,这个价位真心不错,不知道啥时候能抢一个

这个价位来说还可以吧 毕竟一个充电头+三座插排

网友B:
并不喜欢小米的公司理念,不喜欢玩耍消费者的感觉。
个人不会支持小米。

网友C:
次级电路在PCB板上采用镂空隔离设计,,...
这样进行的开槽设计,感觉是为了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
另外,担心,三个USB插座,是这个接线板使用频率最高的接口,经常插来插去,而看恰恰这三个接口的PCB部分被开槽断开。
担心,时间长,外界插力,影响USB口使用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次级电路在PCB板上采用镂空隔离设计,,...
这样进行的开槽设计,感觉是为了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
另外,担心,三个USB插座,是这个接线板使用频率最高的接口,经常插来插去,而看恰恰这三个接口的PCB部分被开槽断开。
担心,时间长,外界插力,影响USB口使用寿命,,,,,

三个USB插口这边要看外壳这边有没有支撑点,如果有的话,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个USB插口这边要看外壳这边有没有支撑点,如果有的话,影响应该不大

两位的说法都有道理。下面支撑点的话问题应该不大。看样子开槽已经很大了,没有支撑点应该很快就坏掉了。要确定这个问题好办,请楼主再确认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位的说法都有道理。下面支撑点的话问题应该不大。看样子开槽已经很大了,没有支撑点应该很快就坏掉了。要确定这个问题好办,请楼主再确认一下就行了。

不好意思 这里忘说了 几位可以看看下面这张图  后盖那部分有凸起 进一步保证隔离可靠性以及应力作用

网友:
小米啥都做。

网友F:
小米的插线板之前看过网上的拆机图。是不错。可以入一个。缺点就是楼主说的,3口明显不够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并不喜欢小米的公司理念,不喜欢玩耍消费者的感觉。
个人不会支持小米。

我也比较反感小米的营销模式,和老总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插线板之前看过网上的拆机图。是不错。可以入一个。缺点就是楼主说的,3口明显不够啊

扔床头用用还是可以的 3个U口相当于替换了3个充电头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比较反感小米的营销模式,和老总的风格。

消费者有选择权

网友:
不错,这个终于勾起我的购买欲望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也比较反感小米的营销模式,和老总的风格。

不过这个插线板的做工确实还可以

网友H:
床头的放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这个插线板的做工确实还可以

小米的东西具体还得要岁月来真正检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床头的放心产品

电工单位桌上也可以扔个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插排看起来真不错,因为刚需,那时候我也想买一个来着,无奈全网无货,最后买了APC的插排,70多块虽然也带USB充电,但平时还是用手机自带的充电器,谁知道这玩意靠谱不靠谱啊,万一电流不稳弄坏了设备电池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插排看起来真不错,因为刚需,那时候我也想买一个来着,无奈全网无货,最后买了APC的插排,70多块虽然也带USB充电,但平时还是用手机自带的充电器,谁知道这玩意靠谱不靠谱啊,万一电流不稳弄坏了设备电池就得不偿失了

这个倒不必太担心吧 输出都有充电管理IC 而且还有低电流漏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倒不必太担心吧 输出都有充电管理IC 而且还有低电流漏电保护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C:
闲着没事,还是想了解一下,图中红框内有没有螺钉支撑,这里可是三个USB孔频繁使用的地方,如果没有,这可是这款接线板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着没事,还是想了解一下,图中红框内有没有螺钉支撑,这里可是三个USB孔频繁使用的地方,如果没有,这可是这款接线板最薄弱的地方。

看下图 后盖那个地儿是卡入那个插槽中 下面贴上后盖 上面的话是U口抵住上壳 所以并没有活动空间 装上后盖后 还是很牢靠的

网友K:
这个USB口平常就是有输出的么?那么商品参数上有空载功耗这个参数么?

另外,大家这么好奇,有谁能详细列表解说怎么做到49元还赚钱的?就是中成本设计成本分析的角度说说,包刮各个环节呀,
起码对于电子元器件的使用也有参考作用吧,这些元件的规模采购到底能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USB口平常就是有输出的么?那么商品参数上有空载功耗这个参数么?

另外,大家这么好奇,有谁能详细列表解说怎么做到49元还赚钱的?就是中成本设计成本分析的角度说说,包刮各个环节呀,
起码对于电子元器件的使用也有参考作用吧,这些元件的规模采购到底能多少钱?

也是这几天才注意这个参数

有人拆解和测量过小米插线板充电器模块空载功耗为0.22W,不知道是不是这款,这东西,现在没有国标,不知道是个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