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双通道数据采集

楼主:
输入端接函数信号发生器,基于LM3S9B96的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等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怎么写啊?

网友A:
按点画线就可以,像示波器一样,和你输入的波形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点画线就可以,像示波器一样,和你输入的波形无关

不知道怎么按点画线,我是不是要给出许多数值得到波形啊?

网友:
可以用gui来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