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屏不显示,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一块tft液晶屏3.5寸的 屏的主控是ili9481,现在是放很长一段时间在对程序用仿真器烧写进去正常!但是当断电之后再次烧写进去就没有反应了。又需要等很久才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该问题困惑我好久了,求大神指点!
芯片用的msp430f5438a

网友:
老板给的程序是51单片机的,我自己给移植到msp430单片机,但问题就来了,它不能持续工作!!

网友:
可能是时序或者连接上面有些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先在51的平台上试一下,如果能显示的话,对比一下,引脚信号什么的。

网友:
把这事放了一两天有重新下载了一次,发现情况是:它初次上电仿真可以工作,但断电后,重新上电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仿真? 使用jtag下载能运行,直接烧进片子就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