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中添加Text文件的文字发生重叠现象?

楼主:
AD15中添加Text文件的文字发生重叠现象?

如果文字之间没有添加空格,就会如图所示出现重叠,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不一定是版本的问题
变化一下字体,,

Place---String----【TAB】---True Type

在Font Name栏中选择一种中文字体,例如:宋体、楷体、黑体等等,再单击【OK】即可在PCB中添加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版本的问题
变化一下字体,,

Place---String----【TAB】---True Type

在Font Name栏中选择一种中文字体,例如:宋体、楷体、黑体等等,再单击【OK】即可在PCB中添加汉字。

你好:

我的是在项目里面添加的Text文件,换成黑体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是在项目里面添加的Text文件,换成黑体了,还是不可以。

新建文件为txt文件

保存为什么,,,---输入汉字 试试

网友C:
对于AD一直不会试着尝鲜 bug太多 不想当小白鼠

网友:
在原理图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AD一直不会试着尝鲜 bug太多 不想当小白鼠

新手关注工具,高手研究理论。大部分新手都快不过追新的槛。

网友:
我在ad15中没有出现过,可能和你用的版本不一样吧。这种现象我是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