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谁有单片机、8255和lcd12864相连的原理图啊?相似的也行

网友:
现在谁还用8255啊。
对应的总线连一块。读写信号连一块。地址线自己分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单片机都没有说是什么。。只有几根线,参考其它的电路设计对着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