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LIB中放置STEP文件,怎么确定局中位置?

楼主:
在PCBLIB中放置STEP文件,怎么确定局中位置?
有时候放置一个IC,总是左边多一点,右边少一点,肉眼观察局中很费力。

有没有快捷准确的办法呢?

网友:
到3d界面去放

网友:
在2D界面下还有个网格线能目视对齐;

在3D下虽然也有网格的捕捉对齐功能,

但是由于格栅的分割点,可能与原件的中心点不重合,这样不能准确确保原件局中。

请教大侠,能否再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一般都是3D视图下面目测对其的,这个应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3D视图下面目测对其的,这个应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吧

我不知道工程中会不会有,不过Asus等公司应该会有一些要求。

套用一句名言“标准还是要有的,万一真的有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工程中会不会有,不过Asus等公司应该会有一些要求。

套用一句名言“标准还是要有的,万一真的有要求呢”?

确实,万一到时候有要求就悲剧了,不过这种事情可以找他们先确认,留下mail记录

网友C:
这个真的没有必要那么严格吧。你焊接原件的时候能保证焊的一点儿也没有偏差吗?只要眼看着比较美观就行了吧。想放的精度可以把捕获栅格设置成1mil,然后慢慢的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没有必要那么严格吧。你焊接原件的时候能保证焊的一点儿也没有偏差吗?只要眼看着比较美观就行了吧。想放的精度可以把捕获栅格设置成1mil,然后慢慢的调

目前AD按照1密耳格栅慢慢调,这个是个好的可行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万一到时候有要求就悲剧了,不过这种事情可以找他们先确认,留下mail记录

又看到相同的观点了。最好找对方确认。
毕竟自己弄的再整齐对方也不一定满意,人家有可能有其他特殊的要求,比如为了某种效果把原件整体进行一下平移。问清楚了按要求做,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按键盘上面的3,然后在3d模式下拖动调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键盘上面的3,然后在3d模式下拖动调整啊

谢谢,目前只能手动调整,还没有更方便的“对齐”功能。要是想机械CAD中有对齐功能,应该会更快捷更准确。

不过电路板的3D目前不是刚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目前只能手动调整,还没有更方便的“对齐”功能。要是想机械CAD中有对齐功能,应该会更快捷更准确 ...

你想要的CAD中的对其功能,我不知道。不好意思。